求助

楼主(2008-10-11):
有两根完全一样的绳子,已知从一头点燃,需用1小时燃尽,而绳子是粗细不均,两根都用,怎样才能测出45分钟的时间?

网友A:
把绳1从两头同时点燃,把绳2放在绳1边上,先不点,当绳1燃烧相遇时,点燃绳2对应绳1 的燃烧相遇点和绳2  的两头.当绳2 烧完,就是45分钟.不知道对吗?

网友B:
1 同时点两端

2 只点一端

1 燃尽时过了半小时 2已经烧了半小时的量

然后吧2 另外一端也点燃

2燃尽

4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