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10-11):
请问:s7-300里面有没有像s7-200的实时时钟 急

网友A:
肯定有,在编程手册里面,我记得看过

网友A:
有时间我给你查查吧,是不是就像三菱PLC当中的实时时钟一样 用作限时的

网友B:
...0B35,36...

300里面叫循环组织块,最少的是10ms

网友C:
用SFC1可以读取PLC的时钟,

网友C:
READ_CLK   可读取

READ_SET  可设置

读出数值为DATE_AND_TIME格式

网友D:
同意楼上,用SF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