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屏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10-11):
       刚开始用组态王,请教如何作双屏显示,现在我选用两台显示器都设成1280*1024,画面做成2560*1024,但就是无法显示全套画面,而且在运行设置里的支持多屏显示选不选都试过了,还是没用,请指教

网友A:
"无法显示全套画面"是什么意思?能否描述的详细些。

网友B:
我在新单位的项目中见过双屏显示,人机界面是WINCC6。X,这两个屏相当于一个合成大屏,鼠标可以从一个屏跳动另一个屏,

原来的两个页面,放到这个合成大屏上,一次见到两幅工艺流程图。

网友C:
明月兄一讲开眼界了!!!

网友D:
现在我选用两台显示器都设成1280*1024,画面做成2560*1024,

需要用双头的显卡

网友E:
直接作两个画面在一个区域不就可以了

网友F(2009-02-02):
刚做了个双屏显示的项目

电脑本身要支持双屏的,组态上把画面起始位置及大小确定好就可以了

网友G(2011-07-11):
其实双屏以上的多显示系统组建,非常简单,只要用UGA(深圳市得星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进行连接就可以了,直接用于双屏以上的多显示系统组建,如果用3屏,就用2个UGA再外界2个显示,这样就是三个屏;如果要4屏显示,就用3个UGA外接3个显示器就可以组建成为4屏;都是主屏加UGA显示,而主屏的显示内容可以与UGA屏显示内容相同,也可以不同,UGA显示内容可以是主屏的拓展,也可以是延伸,可以根据需要自行控制,如果有需要了解UGA产品的,请与186-0755-9061,叶生联系。

网友H(2011-10-06):
这个要显卡支持才行。在电脑报看过一篇文章,关于多屏显示。具体怎么实施的不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