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如何用2个时间继电器做出一个循环控制回路

楼主(2008-10-11):
如何用2个时间继电器做出一个振动电机的运行-停止-运行-停止-运行。。。的循环控制回路

网友A:
使用典型的可调周期和脉冲宽度的那段程序就行了,每一本PLC的书里都会说的

楼主:
哦,谢谢兄台。但我说过了,只是控制一台振动电机,公司不让用到PLC。能用的工具有开关,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接触器。

楼主:
可以实现吗?麻烦哪位大哥指教下哈

网友B:
我有图纸,QQ447368869

网友C:
当然可以,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运行时间,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停止时间。

按下启动按钮时对应中间继电器工作,停止此继电器断电。。

利用此中间继电器的开关做为运行停止的前提条件。线路好简单自己试一下

网友B:
要是是对称的,用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一个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D:
这很简单.

楼主:
麻烦huangjingd大哥给我发个图纸,邮箱是chenbing5044@yahoo.cn

感激不尽!!

网友E:
绝对可以!自己想想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F:
用一个JSS48A双时间继电器,两个时间随意可调

网友G:
用一个KT高动KT2,用KT2去复位KT,就可以了

网友H:
去买一个双调时间继电器,现在市面上多的是,他可以自动循环控制,时间可以自由调整

网友I:
同意楼上的

网友J:
有这种时间继电器的.

网友K(2008-11-1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控制断路器的合闸、分闸、合闸、分闸...这样的循环控制,而且是自动循环,按一下按钮就自行合闸、分闸、合闸、分闸...能用继电器实现吗?或者可以用楼上说的双时间继电器实现?

网友K:
同时要能记录合闸与分闸的次数,是用计数器吗?怎么用?  期待各位的答复,谢谢!!

网友L:
要么是光说不练,要么卖东西,要么投机取巧,这样的电路比正反转都简单,结束此贴!

还有疑问到我的《实战电路应用与对策》去探讨

网友M:
如果停止的时间和运行的时间同样的话,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也可以完成

网友N:
有一种正反转时间继电器一个就行了,

用两个的话停止时间无法设定

网友O:
不是很复杂呀,

网友P(2011-12-11):
找一个循环继电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Q(2012-06-05):
急求一电路图 请各位高手帮忙设计一下

布料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