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脱扣等级?

楼主(2008-10-11):
热继电器脱扣等级10A,开始还误以为是脱扣电流10A。

请问:热继电器脱扣等级是什么概念?跟脱扣电流有何联系?

网友A:
脱扣等级规定了从冷态开始,对称的三相负载在7.2倍整定电流时间,不同的脱扣等级具有不同的脱扣时间:
CLASS 10A 脱扣时间为2-10S
CLASS 10 脱扣时间为4-10S
CLASS 20 脱扣时间为6-20S
CLASS 30 脱扣时间为9-30S

网友B:
还第一次听说,顶一个

网友C:
也第一次听说,顶一个

楼主:
热继电器一般设定是1.05倍额定电流,不到7.2倍已经早跳了,那7.2倍的参数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D:
是不是大于等于1.2倍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热继电器一般设定是1.05倍额定电流,不到7.2倍已经早跳了,那7.2倍的参数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7.2倍的意义是避开起动电流,否则电机刚起动热继电器就动作了,因此热继电器都有7.2倍电流的动作时间,实际造用时根据电机的起动时间,采用相应等级的热继电器。

楼主:
领教了,那么投切电容器跟开停电动机一样,起动参数都选用7.2倍?

我看专门投切电容器用的接触器也是选用7.2倍的参数。

网友F:
学习了,还不是明白7。2倍电流保护的过程,那么大那保护了吗,???

网友G:
第一次听说,顶一个?? ,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H(2009-02-12):
第一次听说,很有用,谢谢!

网友I:
6楼说的对7.2倍的意义是避开起动电流,否则电机刚起动热继电器就动作了。等级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J(2013-06-21):
热继电器脱扣等级,干了这么多年低压成套还真是第一次听说,领教了,多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6楼说的对7.2倍的意义是避开起动电流,否则电机刚起动...

网友L:
热继电器脱扣等级脱扣共分四个等级,分别为:10A、10、20、30,规定了从冷态开始,对称的三相负载在7.2倍整定电流时,不同的脱扣等级具有不同的最大脱扣时间:
1、10A 脱扣时间为2-10S;
2、10 脱扣时间为4-10S;
3、20 脱扣时间为6-20S;
4、30 脱扣时间为9-30S。

网友L:
热继电器相关知识  三相(三极)热继电器适用于保护带相序控制的电动机,用于保护单相或直流负载时应将三个主触头串联,此时其脱扣曲线对应于三级脱扣曲线。对于通常的运行情况,热脱扣器的三个双金属片均需被加热。  热继电器的脱扣等级说明  热继电器4种脱扣级别是:10A,10,20,30(在7.2倍Ir时最大脱扣时间)。等级的数字对应于最大脱扣时间,例如10级的脱扣时间为4-10秒。其中10A与10级最为常用,20级和30级用于电动机困难启动条件下。下面的图表用于选择热继电器使用与起动时间不同的电动机。

脱扣等级 1.05Ir 1.2Ir 1.5Ir 7.2Ir 10A t>2h t<2h t<2min 2≤t≤10s 10 t>2h t<2h t<4min 4≤t≤10s 20 t>2h t<2h t<8min 6≤t≤20s 30  t>2h  t<2h  t<12min  9≤t≤30s  不同等级的热继电器的脱扣曲线如下图所描述:

网友M(2016-07-22):
引用 网友L:
热继电器相关知识  三相(三极)热继电器适用于保护带...

很好的一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