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络菲斯GP37W2-BG41-24V 无显示 .白屏

楼主(2008-10-11):
普络菲斯GP37W2-BG41-24V 无显示 .白屏 在屏幕下显示SIE-S7-PPI  V3.42  V2.68e信息。

这是那部分故障,如何解决?请大家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A:
看看能不能传出画面了

网友B:
呵呵;单这个描述无法分析出;

主板或液晶屏坏都会这样;

网友C:
GP的画面程序被无敌的操作人员给格式化了.重新下载程序即可.

网友D:
明显是程序被格式化了。

网友B:
呵呵;这个格式化对那些一无所知的人来说可不太容易;

网友E:
你可以尝试下确认是否被格式化,上载或下传个程序,就知道了。如果还是这样的情况,主板上的有个画面存储显示芯片坏掉了,需要更换这个芯片!

网友F:
TPC070-BW33E(7寸)

7寸,高亮度TFT液晶屏,分辨率800*480,四线制电阻式触摸屏,高档铝合金结构,工业级低功耗CPU400MHz,64M内存(不可扩),64M闪存(不可扩),1*RS232全隔离接口/1*RS232/RS485全隔离接口(可选,出厂默认都是485),2*USB接口,1*以太网接口,25VDC电源输入,基本配置,WinCE.NET,MCGSE无限点(运行版)

TPC105-BW33H:(10寸)
10.4寸,高亮度TFT液晶屏,分辨率640*480,四线制电阻式触摸屏,高档塑料结构,工业级低功耗CPU400MHz,64M内存(不可扩),64M闪存(不可扩),1*RS232全隔离接口/1*RS232/RS485全隔离接口(可选,出厂默认都是485,串口不可扩展),2*USB接口,1*以太网接口, 24VDC电源输入,基本配置,WinCE.NET,MCGSE无限点(运行版)(运行版,软件功能有部分限制)

TPC120-BW22H(12寸)

12.1寸,高亮度TFT液晶屏,分辨率800*600,四线制电阻式触摸屏,高档铝合金结构,工业级低功耗CPU400MHz,64M内存(不可扩),64M闪存(不可扩),4个串口:1*RS232全隔离接口/1*RS232/RS485全隔离接口(可选,出厂默认都是485,可以扩充Can总线)/扩展口为2*RS232隔离接口,2*USB接口, 1*以太网接口, 24VDC电源输入,基本配置,WinCE.NET,MCGSE无限点(运行版)

TPC150-BW31H(15寸):

15寸,高亮度TFT液晶屏,分辨率1024*768,八线制电阻式触摸屏,高档铝合金结构,工业级低功耗CPU400MHz,64M内存(不可扩),64M闪存(不可扩),4个串口:1*RS232全隔离接口/1*RS232/RS485全隔离接口(可选,出厂默认都是485,可以扩充Can总线)/扩展口为2*RS232隔离接口,2*USB接口,1*以太网接口, 24VDC电源输入,基本配置,WinCE.NET,MCGSE无限点(运行版)

网友G:
操作人员能把画面格式化掉,那还真不一般。

网友E:
不回答问题,请不要做广告,严重鄙视

网友H:
上在说的有可能!可以在屏上看看系统菜单还工作正常不?

网友H:
再者在屏上应该可以调出画面来,可以试试看

网友I:
直接上栽GP程序,不能上载,就重新下栽程序,还是不行就维修!QQ:397331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