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柴油发电机容量选型问题,

楼主(2008-10-11):
主要为电磁熔炉提供备用电源,无功功率比较大

网友A:
可按1:1.25的容量来选,励磁系统最好用相复励(三相变压器带阻抗),如发电时间连续1小时以上,建议采用转速每分钟1000转.柴油机使用寿命长修理费低.(功率在500KW以上)

网友B(2009-06-23):
请问185KW的变频器选自备发电机200KW容量的够用么

网友C:
一千转的我觉得都太高了,最好有五百转和六百转的。不过,低速机要配备冷却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