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熔炉问题

楼主(2008-10-11):
电磁熔炉电流很不平衡,怎么解决。实测200、380、210

楼主:
请问哪位大侠有电磁熔炉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A:
我们想将烧油的熔炉改为电磁熔炉,方案正在制订。是否可以共同探讨一些相关问题?我们是锌合金熔炉,请问你是用作何种材料的熔炉?电流不平衡,是在熔炼的哪个时段?是否是在初熔时段?你的冷却是风冷还是水冷,我做试验的结果是,简单的水冷远胜风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