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加热器

楼主(2008-10-11):
最近在做一个高压供电系统的技术改造,用户提出高压柜内的电加热器必须使用型号为HM-100W的,用户又提不出具体生产厂家,我也查不到相关资料,使用别的型号代替用户又不肯。希望得到网友的支持!谢谢!

网友A:
呵呵,去别家定一个,把型号写成HM-100WB就可以了,B代表新型

网友B:
不知道 ,请问高压柜内用加热器有什么用啊

网友C:
呵呵,高压柜内的加热器是用来驱潮用的。

网友:
那么多的电器元件还不够热啊!!!

网友B:
原来我也用过高压柜,没有加热元件的,要驱潮的话一个红外线灯泡就行了

楼主:
高压柜内之所以设置加热器,是防止高压柜内的凝露,在高压柜内的湿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在控制器的作用下,加热器自动加热以防止凝露的产生。

楼主:
怎么,没有知道加热器具体生产厂家得吗?

网友D:
江苏那里有很多电热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