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7PROV4.5无法在VISTA系统安装

楼主(2008-10-11):
为什么施耐德PL7PROV4.5软件无法在VISTA系统上安装,在XP系统上就能安装。请教了,有什么办法能安装上

网友A:
PL7 Pro不支持Vista操作系统,很多老一些的软件也都不支持

楼主:
除了换系统没有其它办法了吗

网友B(2008-11-12):
你有施耐德PL7软件啊,能借用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C:
做工控的为什么要赶这种时髦呢?工控系统首要的就是考虑稳定性,用了VISTA系统能使你的设计上一个档次吗?我一般不用最新的系统和软件,我只用最成熟的!!

网友D(2016-02-13):
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换个新软件看看!

网友D:
可以安装的,要设置程序的兼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