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11):
我单位的卷帘门最近坏掉了,而且请不到修的人。。。

想自己弄个控制箱。

但是碰到个棘手的问题:

之前我碰到过的单相电机都是4根线的,但是这个电机是5根。。。不知道多出来的这根线是干嘛的,有谁知道吗,望告知,谢谢:)

另请告知370瓦的卷帘门电机的线间直阻是多少?

网友A:
5根出线用电容启动的单相电机一般是中间抽头的三速电机,5根出线中阻值最大的2根应该是公共线(一般为黑色线)与电容线(白色),即启动绕组,应并接电容.其他3根一般是红蓝黄色调速抽头绕组,分别测量其与公共线的阻值,依阻值小中大分别接调速开关快中慢档.

楼主:
谢谢楼上,我以为是地线呢.

网友B:
andy-wen : 是卷闸门,正反转 ,尔不是快中慢!

楼主:
是啊!我问了使用人员,没有调速开关快中慢档.

网友C:
,正反转 不是快中慢!

网友D:
没弄过,估计就是地线。

网友E:
正反转 不是快中慢! 安装的时候要给你一份电路图的嘛!你没有吗?

网友F:
恩,应该是正反转。

网友G:
没电路图?

楼主:
是正反转。有电路图就不用发这个帖子了!!!

网友H:
是不是地线或正反转用万用表都可量出来

网友I:
我印象里370瓦的电机的线间直阻约为40欧姆上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没弄过,估计就是地线。

楼主:
真是是地线吗??????

网友K:
那五根线,有两根线接电容,一根COMMON.另外两根因该是煞车

楼主:
谢楼上,但刹车是另外引的.

网友L:
我个人认为您太懒了,应是电工的话应给接线没有多少问题呀?!

网友D:
呵呵,看来好些人不清楚,偶找时间理一下偶这里的卷帘门电机,看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个人认为您太懒了,应是电工的话应给接线没有多少问题呀?!

哈哈,谢谢批评,我是干仪表的,这是一个胆子小的电工同事问的---卷帘门电机位置离地有四米.

网友M:
即使单相电机,有两根是副绕组,另三根是主绕组,其中一根是抽头,调速用的,

网友M:
补充一点,副绕组串联电容,两个头对调,可调正反转。

网友I:
楼主不是说了没有i调速开关快中慢档吗?

楼主:
请各位再给我讲解一下?

网友N:
笫5根线应该是公共线,

楼主:
唉,都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