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选择

楼主(2008-10-11):
各位老大,请问选择热继电器时要比所保护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大多少为合适?谢谢。

网友A:
一般选0.95~1.05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作为热继电器的整定值。

网友B:
学习PLC有一定的时间,可是目前还只是停留在PLC的书本知识,对大多PLC指令都是一知半解,或根本 不知PLC指令的

楼主:
谢谢一楼.但我想问的是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的级别要比所保护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大多少为合适,不是热继电器的整定值。

网友C:
一个热继电器能适应一定电流范围的负载,一般是把负载电流值对应热继电器电流调节范围的中间值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热继电器能适应一定电流范围的负载,一般是把负载电流值对应热继电器电流调节范围的中间值上。

网友E:
一个热继电器的电流是有一定的调节范围的

网友F:
要选0.95-1.05倍的额定电流

网友G:
偶所了解的是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的级别要比所保护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大1.25倍。

楼主:
帖子沉的好快啊!顶起。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0.95~1.05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作为热继电器的整定值。

赞同

网友I:
1.热继电器的选用
热继电器的保护对象是电动机,故选用时应了解电动机的技术性能、启动情况、负载性质以及电动机允许过载能力等。
(1)长期稳定工作的电动机
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用热继电器。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0.95~1.05倍或中间值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使用时要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调至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
(2)应考虑电动机的绝缘等级及结构
由于电动机绝缘等级不同,其的容许温升和承受过载的能力也不同。同样条件下,绝缘等级越高,过载能力就越强。即使所用绝缘材料相同,但电动机结构不同,在选用热继电器时也应有所差异。例如,封闭式电动机散热比开启式电动机差,其过载能力比开启式电动机低,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选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60~80%。
(3)应考虑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5~7倍。对于不频繁启动、连续运行的电动机,在启动时间不超过6s的情况下,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用热继电器。
(4)若用热继电器作电动机缺相保护,应考虑电动机的接法
对于Y形接法的电动机,当某相断线时,其余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电流的增加比例相同。一般的三相式热继电器,只要整定电流调节合理,是可以对Y形接法的电动机实现断相保护的。对于Δ形接法的电动机,其相断线时,流过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则不同。也就是说,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不能反映断相后绕组的过载电流,因此,一般的热继电器,即使是三相式,也不能为Δ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断相运行提供充分保护。此时,应选用JR20型或T系列这类带有差动断相保护机构的热继电器。
(5)应考虑具体工作情况
若要求电动机不允许随便停机,以免遭受经济损失,只有发生过载事故时,方可考虑让热继电器脱扣。此时,选取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比电动机额定电流偏大一些。
热继电器只适用于不频繁启动、轻载启动的电动机进行过载保护。对于正、反转频繁转换以及频繁通断的电动机,如起重用电动机则

网友J:
12楼在理论上说的很好,根具我30多年经验,做法:1用钳表测工作电流,配1.5倍热接电器,2,在用调压器连低压变压器(24V300A)将要使用的热继电器进行(串电流表)测试,可靠性达90%以上,(对包电机使用的很实用.

网友K:
0.95-1.05倍的额定电流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0.95~1.05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作为热继电器的整定值。

同意

网友M:
我们常用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值的热继。1.2倍值在热继调节的中间位置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我看九楼和17楼说的在理.

网友N:
选热继电器额定电流一般为电机额流的1。5倍。

网友O:
热继和空开是匹配的,不能乱选。以空开为参考。

网友P(2010-05-14):
学习中……很多经验可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