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压变频器自动旁路功能的实现

楼主(2008-10-11):
现有一台高压变频器改造,用户提出要实现自动切换至工频运行的功能。现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1、选用真空断路器好还是真空接触器好?(电机是6KV,1250KW,146.8A额定电流,负载时锅炉引风机)

2、当变频器故障发生后需要自动切换至工频运行,此时,如何避免转至工频运行时对电机的冲击?该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1)主保护开关仍选用断路器(少油/真空均可),切换开关选用400A真空接触器.各真空开关必须配操作过电压吸收装置;

2) 如果希望变频-工频切换时冲击尽可能小,可以加入一套鉴相系统,保证在变频断开后,当电机剩磁残压与工频电源电压相位一致时,投入工频电源..

网友B:
“自动切换至工频运行,此时,如何避免转至工频运行时对电机的冲击?”

1、变频与工频切换时的所谓冲击电流,是切换过程存在一个没有完全断开(如电弧连接期间),另一个闭合接通的缘故;

2、变频与工频切换时的所谓冲击电流,不存在电机断电后电机剩磁残压发电的问题;

3、变频与工频切换时,只要有40ms-60ms 的时间延时间隔,就不存在冲击电流的问题!

网友A:
刘傻B:又来猪鼻子插大葱装大象了....

网友B:
“电机是6KV,1250KW,146.8A额定电流”

1、“操作过电压”一般是操作步骤的问题,只要操作步骤恰当,不会出现操作过电压;

2、你的设备在切换前,应先停电容补偿柜,切换后再合上投入补偿运行,可避免操作过电压的发生;

网友B:
“切换时冲击尽可能小,可以加入一套鉴相系统”

1、在电机断电后,不存在剩磁发电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套鉴相系统”是骗人的!

2、在电机断电后,按平和的说法有剩磁发电的问题,也无法实现同相切换,因为两个频率相差很大的交流电,所谓同相位点是个短暂的时刻,开关断路器来不及动作就躲过,不管是从哪个角度都是骗人的,不存在的!

网友A:
你个刘傻B:

1)你在google内搜索一下"真空开关 过电压",看看相关文章..你这个可怜的被洗过的脑子又可以涨点见识!!!

2)又不是发电机并网,你傻B要同频干什么?大惯量(电磁惯性L/R和机械惯性GD2)的大容量电机在断开电源后如何会没有残压呢?

网友A:
刘傻B: 再去以下网页看看,你又会有进步!又可以来现学现买...

http://www.gzzg.com.cn/ad/al_1.html

网友B:
不用看什么文章,把自己懂的道理讲出来,大家一目了然!

网友B:
“要同频干什么”

1、傻了吧?

2、如果一个频率高,一个频率低,相差远时,所谓同相点能持续多长时间?

3、断路器能来得及动作?

网友B:
1、异步电机断电后,惯性运动期间,不会有剩磁发电造成所谓切换冲击电流;

2、因为异步电机、变压器等铁心必须是软磁材料;

3、所谓软磁材料,就是剩磁很小的材料,特别是电机的铁芯,剩磁大铁心发热损耗大, 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A:
狗屁不通....井底之蛙....!!!

网友C:
即使不考虑剩磁过电压,如果变频本工作在25HZ,发生故障,谁来保证25直切50没有冲击电流?在没有变压器确切的额定和运行数据前提下,谁敢保证这个冲击电流不跳高压回路,谁能保证切换时对电网其它负荷无影响。我猜测,这是一般高压变频不愿意做自动旁路的重要原因。

网友C:
广州智光也算我们的同行,我看了一下平和推荐的资料,有一点需要分析:一般高压变频出现重故障,往往需要瞬间停机,而众所周知,对于大功率电机的负荷而言,阀门执行机构的动作时间往往需要几十秒,此时如果电机不停,就必须承受变频到工频的直接带负荷切换。而变频若只是轻故障,一般完全没必要冒风险自动切换,从保证生产、设备安全角度来讲,轻故障时人为观测、远程切换也许更可靠。

个人认为,这种不确定条件下的高压变频自动旁路,是个鸡肋。

这就是我们公司在要求高可靠性、无备用系统、大功率风机负载上推广串级调速的原因。

顺便推广一下俺们公司的“数控励磁调速系统”,行家一看都知道是串级调速,突出特点就是调速设备自由投、退不停主机,遗憾是只适用于绕线转子电机,研发部技术咨询电话:13582511569,何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