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 3KW,不插I/O板等插件,可否通电检查排故。

楼主(2008-10-11):
西门子440 3KW小变频器,更换全新功率模块和少量检测回路的电阻电容后,上电显示F0022,不能复位。我想进一步测量各工作电压,必须拆掉外壳,这样的话那些I/O板、连接板、CPU板等配件就不能插上。请教这样可以通电检查排除故障吗,这样通电检查排除故不会损坏功率模块吧?我应该重点查哪里?

谢谢!

楼主: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没问题,可以。把三连板平铺在桌子上,也可以把I/O板、连接板、CPU板等插上进行检测维修。(注意绝缘)

楼主:
谢谢赐教!现在还没有修好,再平铺在桌子上仔细查查。

网友A:
如果主板和模块能确定是好的话,把339或者084换新试试。

楼主:
还没有呢。这几天忙别的去了。

网友B:
一定要注意安全和绝缘,我上次就不小心给电容烧了一下 呵呵 想想还后怕中。。。。。

楼主(2009-04-16):
引用 网友A:
如果主板和模块能确定是好的话,把339或者084换新试试。
又折腾了2天,这个还没有修好呢!这个上面没有339的。

网友C(2012-01-05):
请教:西门子430变频器,前一分钟还运行正常,接了一个电位器调节频率后,马上就出现F0054故障报警,经查询为变频器的IO板损坏,不知道为什么?请教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