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11小功率变频器

楼主(2008-10-11):
           我遇到一台富士G11系列的小功率变频器的驱动板,上电后有显示,但风扇不转,运行后显示0 ,不能运行!谁知道是那的问题,谢了!我已经将芯片319,线性光耦,光耦2611,IC2附近的所有电容,电阻以及IC2都换了,可还是不管用,

请指教!!!!

本人邮箱hbczglm@163.com

QQ:570649630

楼主:
给点回复好吗!谢谢了

网友A:
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可以先将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