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倒顺开关控制单相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8-10-11):
两个电容的单相电机,出线是四个。要具体的接线方法。我现在没有分,等有了我再给你们,

楼主:
我的联系方法:xiangfengshi_yuan@163.com

网友A:
一个是启动电容一个是运行电容你具体看一下!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81111033800001
这里有相同的贴子.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B:
其实,不论是两个电容,还是一个电容的,知道 了原理,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C:
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把电机的接线铜板给拆了,分出启动很运行绕组,把启动的绕组进线电源倒顺就可以了,运行的电源相线跟N线保持不变

网友D:
是新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