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感温电缆的原理?

楼主(2008-10-11):
有谁知道感温电缆的原理?

网友A:
那个叫热电偶吧??????????????????????

网友B:
可能是新产品,能随着外界的温度变化,来调节自身阻值的大小。选用了这种电缆,就不用考虑什么裕量了,方便工程师们设计,好!

楼主(2008-11-28):
各位兄弟:是消防用的啊!

网友C(2009-07-08):
感温电缆是两根金属丝的外部有感温材料,芯线之间的阻抗随其周围温度的变化而改变,就是利用热电阻的原理来感温的!

而一楼说的热电偶原理的产品,应该是叫感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