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角形接法是星形接法电流的多少

楼主(2008-10-11):
请教三角形接法的电流是星形接法电流的几倍

网友A:
3倍吧,对吗,。  。

网友B:
1.732倍

网友C:
1.732倍吧,也就是根3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倍吧,对吗,。  。

网友E:
同意3楼的朋友意见

网友F:
在同一台的电动机两种接法里.三角形的线电流是Y形线电流的1.732倍,,,三角形的相电流是Y形相电流相等..通常选择电源线按线电流计算

网友G:
根号3倍

网友H:
是线圈电流,还是线路电流

这样讨论没什么意思

网友H:
说清楚

搞清状况

网友I:
158楼的很正确切

网友J:
引用 网友C:
1.732倍吧,也就是根3倍。

恩,同意whs1

网友K:
1.73√3倍

网友L(2009-02-27):
引用 网友F:
在同一台的电动机两种接法里.三角形的线电流是Y形线电流的1.732倍,,,三角形的相电流是Y形相电流相等..通常选择电源线按线电流计算

网友M:
三角形接法的电流(包括起动电流)、力矩是星形接法电流的3倍

网友N:
在相同的供电情况下,三角形是星形电流的3倍,书上写的很清楚。

总电流,功率与转矩都是3:1关系。

上面许多人说是“根号3”,是错的。

网友O:
星形启动电流是三角形电流的1/3。

网友P:
星形电流是角形电流的根3分之一倍

网友N:
楼上又来胡说了,没有“根”

网友Q:
跟号3倍

网友R:
我印象中是三倍的!

网友R:
那电压和力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哩?

网友N:
也是1/3

网友S:
         是星形接法的3倍

网友S:
引用 网友R:

那电压和力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哩?

力矩是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T:
应该是1.732倍吧!

网友U:
三角形接法是星形接法的3倍,电流

网友N:
说 3 倍的  100分

说 1.732 的 0 分

网友V:
1.732是。。。。。。。

网友W:
这个问法本身就是歧义语言,不知是否作者有意考验网友的语文功底? 不知你的本意问:是线电流呢还是相电流?答案当然有异同.

网友N:
楼主肯定指的是线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