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式压力表是否是隔膜+普通压力表?

楼主(2008-10-11):
有个隔膜压力表量程偏大,如果隔膜式压力表是否是隔膜+普通压力表的话,能否自己更换块小量程的压力表?

网友A:
有些厂家是这种结构的,可以换。有些是不能换得。

网友B(2008-12-09):
这要根据现场所测物料和环境来决定

网友C:
一般不自己更换,硅油你咋个填充呢?搞不好精度就很大.

网友D: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网友E:
          基本上都不能换的

网友F:
得根据你现场的工控环境定的!说不定是不锈钢的呢!

网友G(2009-01-12):
量程是你自己选的...表头随便你自己选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