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压力表是否就是标准压力表?

楼主(2008-10-11):
精密压力表是否就是标准压力表?

网友A:
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B:
标准压力表有精度要求的。

网友C(2008-12-09):
不等同,只要精度和量程符合要求,什么表都可以作为被校表的标准表。标准压力表只是相对来说的。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这么认为·!!



网友E:
标准压力表以YB开头标志型号。

网友F:
概念定义的方式不同.

网友G:
0.6级以上就是精密压力表,是不是标准压力表需要看你的被检表的精度了,一般标准表要比被检表搞两个等级。顶8楼

网友B:
精密压力表不一定是标准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