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编的语句表导出为WORD格式

楼主(2008-10-11):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编的梯形图或语句表,怎样操作才能导出为WORD或其它格式的文档?

网友A:
用个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先下载个软件,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B:
虚拟打印机只能导出为PDF文档,而使用软件将PDF转换为Word的时候,文档显示会“惨不忍睹”,基本目前只是靠截图软件截图后粘贴。

?

网友C:
你的选择:

1、直接打印输出。直接打印给其他人就可以了。

2、打印成PDF文件。这样足可以让大多数用户都可以打开这个文件了,难道你要去照顾那些想看这个指令而连Adobe Acrobat Reader或PDF阅览器都不愿意装的人?如果别人实在不愿意装,你可以提供一个软件给别人,小的才几兆。

3、采用PDF虚拟打印机打印成PDF文件。

4、在PDF中采用屏幕硬拷贝的方法将图片编辑后放入WORD文档,这种方式不存在格式改变。

5、PDF转换为Word,用好一点的工具,例如VeryDOC PDF2Word。转换后需要编辑。

6、利用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虚拟打印机打印成MDI文件,再用打开MDI文件,直接导出文本到WORD。导出后需要编辑。

7、应该没有别的选择了。

网友D:
先没注意到,若是语句表可用GX Converter软件导出为CSV文件,可用文本编辑器打开,粘到WORD就行!

网友E:
用虚拟打印机,介绍两个软件。可以不选用楼上几位说的PDF虚拟打印机。就用图片打印机。

1. 微软OFFICE的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这个标准版的OFFICE都带的一个功能,精简版本的一般都把优化了

2.smartprinter 打印机。目前版本已经出到3.6了。可以百度搜索下。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支持!我试试,看哪种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