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千瓦变频器带0.75千瓦电机有什么坏处,谢谢各位指点、.
东升?

楼主(2008-10-11):
我有一台M型台达1.5KW变频器带动0.75KW电机有什么不妥之处,谢谢老师们指点。

东升?

网友A:
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坏处可大呢可以把你的电机烧坏了哟!

网友C:
主要是限制得了电流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D:
设定好启动、过热、过载保护电流,也没什么不妥,只是大才小用,浪费资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定好启动、过热、过载保护电流,也没什么不妥,只是大才小用,浪费资源!

网友F:
我选变频器都选大一档次,如果你的设备转矩要求很大的话,一定要选大一档!

变频器选大一档,可靠性要高很多,现在的变频器质量实在不敢恭围!

网友G:
不清楚你的负载是什么性质的,有的负载还必须要选大些的才可靠呢,大一些的坏处就是费用大。

可以想象一下子;你们家的几百瓦的电器难道还担心而不敢用小区的几十甚至是几百千伏安的变压器么?

网友H:
大一档当然是好了啊,设定好保护措施,就可以了!

网友I:
输入正确电机参数﹐设好保护值﹐放心用.

网友J:
设定好参数以后只有好处没坏处.

网友K:
设定好电机参数   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网友L:
呵呵;大一档是很正常的,尤其是频繁启动及重载的必须大一级;

电机额定电流设好就行了;

网友M:
有点浪费钱,其他 没 什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点浪费钱,其他 没 什么 !

支持

网友N:
我也有一台1.5KW的变频器带1KW电机,以前用都正常。现在低速启动不起来,必须用高速才能启动。

假设排除机械负载有问题,有可能是变频器有故障吗?请高手给解答一下!谢谢啊!

网友:
我有一台M型台达1.5KW变频器带动0.75KW电机有什么不妥之处,谢谢老师们指点。

网友O:
坏处可大呢可以把你的电机烧坏了哟!

不懂,别乱说!

网友O:
我350KW的变频器带1KW电机,也不会把它烧坏,,,台达1.5KW变频器带动0.75KW电机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就多花点钱

网友P:
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

网友Q(2009-04-09):
一般在25%左右就OK了

网友R:
正匹配。放心大胆的用吧。

网友S:
没什么不好的,设置下电机参数好一些/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T:
同意,把参数设置准确了,那就没什么问题(只是要注意电机相关技术数据是否超出了变频器的某些参数范围)。如果不是批量使用,个别使用的情况下,经济性也没有多大问题,毕竟都是小容量的,0.75KW与1.5KW的台达品牌变频器相差不了几两银子

网友U:
参数设置准确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M:
就贵了一点,但多了保险系数!

网友V:
好象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W:
大一档的是好啊,但是要设置好参数就可以了。如果设置不好的话,出现问题就会把电机烧坏,变频器就保护不了。

网友X:
22楼说的太夸张了点

网友Y:
22楼说的不对....350KW带1KW,要是电流大了你用什么去保护呀...

网友Z:
引用 网友Y:
关于22楼说的不对....350KW带1KW,要是电流大了你用什么去保护呀...

能用350KW带1KW的都是不缺钱的,还保护干嘛啊。1kw的多买点,坏了就换1个多省事啊

网友AA:
没什么坏处    大家说的对  只要把保护电流调到合适安数   就OK了    就是贵点了  呵呵  放心用吧   唯一的坏处就是不烧电机了

网友AB:
 坏处就是浪费钱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不清楚你的负载是什么性质的,有的负载还必须要选大些的才可靠呢,大一些的坏处就是费用大。

可以想象一下子;你们家的几百瓦的电器难道还担心而不敢用小区的几十甚至是几百千伏安的变压器么?

精辟,同意楼上说的,就是浪费了资源!

网友AD:
设定好启动、过热、过载保护电流,也没什么不妥,只是大才小用,浪费资源

网友AE:
选大一点,对变频好,但1.5就太大.可选1.否则过载力不够.

设定好启动、过热、过载保护电流,也没什么不妥!

网友AF:
同意,同意,同意!

网友AG:
只要不是相差太多应该就没有问题

网友AH(2009-06-04):
一台30千瓦变频器,带30千瓦电机一天下来,就有过热故障。

网友AI:
这是一个很无聊的话题,变频器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把你需要的控制方式设置好,加减时间设置好。直接用就是了。1.5KW 带0.75KW非常好。

不用讨论了,你的谈心是多余的。有点时间还不如去看看电影,玩玩游戏。。很多人一个小问题都担心。。。会活的很累的。本来是个好事,担心多了就会出事了。。。

网友AJ(2009-07-24):
没有什么坏处,可以延长变频器使用寿命的,变频器功率大了一点价格应该差不了多少,保护电机呵呵,想想工频多少功率啊?

网友AK(2011-08-31):
哪要怎么设定啊??

网友AL:
大马拉小车!钱多当然没坏处

网友AM(2011-10-23):
哪要怎么设定啊?? 是的呀,高手们谈了很多设置,能不能就这个例子说明一下如何设置,对于我们初学者,也是很实用的!!!!!!!!!!!!

网友AN:
看你怎么用,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下用

网友AO:
         参数设置正确,可以很好的使用,完全可以放心。

网友AP:
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是大炮打鸟,钱多没处花而已。

网友AQ:
引用 网友AR:
设定好启动、过热、过载保护电流,也没什么不妥,只是大才小用,浪费资源!

基本上就是这个理

网友AS:
对于电机所需的变频器的选择:

1、一般都是按照同等功率进行选,有些工程师喜欢选大一档,但这样会增加费用。

2、由于负载特性不同,电机的工作电流也不同,变频器应据实际情况选择。

3、正常情况可以利用卡表测量电机实际电流,检查变频器参数,如因启动方面原因造成也可修改参数。

4、从专业角度上说没有专门标准和计算公式。

因此,楼主的问题时可以这样理解,这是完全可行的,只是有些浪费了。但是,有点必须注意的是:在一些场合,比如散热性不好的情况下,通风是要要注意的,而且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建议尽量把变频选择大稍微大一点,以免出现变频器超负荷。

网友AT(2011-12-07):
以前用三菱的,手册里写着变频器要比电机大一级啊

网友AU:
非常好!名牌变频器可以1比1.配置,其余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