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要找机械原点的到此贴来

楼主(2008-10-11):
工控作业中常常要找机器的机械归零原点, 常用的有原点感应光电或是限位行程开关来做感应点 ........欢迎大家进来讨论   或QQ:450617666

网友A:
比较常用是光电感应开关。

网友B:
看用什么上面。我用过接近开关/色标电眼做过

网友C:
都不合理,色标光电防尘效果太差,接近开关精度和速度不够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光电配合软件调整原点比较好

网友E:
最好用编码器原点或就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F:
我一般用u型光电。。。。。

网友G:
我们一般用限位开关的多些,用接近开关一般用在设备空间有限的场合

网友H:
现在数控机床回参考点减速开关多是用接近开关,较少使用机械触点式行程开关的了

网友I:
要有原点开关才好使

?

网友J(2008-12-07):
用回原点指令ZRN可以吗?我用机械找原点的办法找,有一定的误差啊,我的是步进电机,有没有哪位有经验的可以分享呀?我的QQ5139217

E-mail  setfox@qq.com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最好用编码器原点或就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L:
速度不快的话用一般光电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K: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209183204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