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珊珊和各位ASDA-B最佳参数
东升?

楼主(2008-10-12):
每分钟起停300次.每次3-4周.动态监测转子惯量1.7。参数调节到多少最佳。谢谢版主和各位

网友A:
电机的参数,相当于每分钟3000转,电机的响应和转速都得高

网友B:
应该有专门的计算工式的,或有个估算值吧

网友C:
你想要参数调解到最佳状态的话,可以在调试软件状态监控下测出负载马达惯量比,通过动态和静态计算增益,根据你的机械结构所能承受的状态,修改频宽,观察实际现象,即可得到您想要的最佳状态。

网友D(2009-08-07):
我也很想得到这个答案啊,怎么没人回复好的呢!都过了一年了!

网友E(2010-05-22):
關於位置或速度響應頻率的選擇必須由機台的剛性及應用的場合來決定,一般而言,高頻
度定位的機台或要求精密加工的機台需要設定較高的響應頻率,但設定較高的響應頻率容
易引發機台的共振,因此有高響應需求的場合需要剛性較高的機台以避免機械共振。在未
知機台的容許響應頻率時,可逐步加大增益設定以提高響應頻率直到共振音產生時,再調
低增益設定值。其相關增益調整原則如下說明:
 位置控制增益(KPP,參數P2-00)
本參數決定位置迴路的應答性,KPP 值設定越大位置迴路響應頻率越高,對於位置命
令的追隨性越佳,位置誤差量越小,定位整定時間越短,但是過大的設定會造成機台
產生抖動或定位會有過衝(Overshoot)的現象。
 速度控制增益(KVP,參數P2-04)
本參數決定速度控制迴路的應答性,KVP 設越大速度迴路響應頻率越高,對於速度命
令的追隨性越佳,但是過大的設定容易引發機械共振。速度迴路的響應頻率必須比位
置迴路的響應頻率高 4~6 倍,當位置響應頻率比速度響應頻率高時,機台會產生抖動
或定位會有過衝(Overshoot)的現象。

 速度積分補償(KVI,參數P2-06)
KVI 越大對固定偏差消除能力越佳,過大的設定容易引發機台的抖動,建議設定值如
下:
 共振抑制低通濾波器(NLP,參數P2-25)
負載慣性比越大,速度迴路的響應頻率會下降,必須加大KVP 以維持速度的響應頻
率,在加大KVP 的過程,可能產生機械共振音,請嘗試利用本參數將噪音消除。越
大的設定對高頻噪音的改善越明顯,但是過大的設定會導致速度迴路不穩定及過衝的
現象,其設定建議值如下:

外部干擾抵抗增益(DST,參數P2-26)
本參數用來增加對外力的抵抗能力,並降低加減速的過衝現象,出廠值為0。在手動
模式不建議調整,除非是要進行自動增益結果的微調。
 位置前饋增益(PFG,參數P2-02)
可降低位置誤差量並縮短定位的整定時間,但過大的設定容易造成定位過衝的現象;
若電子齒輪比設定大於10,亦容易產生噪音。

公式請參考台達手冊第五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