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的24V电源,是怎么供电的?一根火线就可以了吧.(说的是供电)

楼主(2008-10-12):
我们用的24V电源,是怎么供电的?一根火线就可以了吧.(说的是供电),而我们的零线只是传递信息的.只有用的的时候才接零线...所以说只要一个火线就够了,我这样认为对吗?

还有就是我们的线圈,只是用来改变电压的.这是用在继电器里的作用,我这样认为对吗?

网友A:
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B:
   你是说,DCS输出是24V吗?它有一个公用正,借用无缘触点。若触点闭合带动DCS输出继电器闭合。

网友C:
不能说是传递信息,它是电流的一个回路。线圈是用来产生磁场的,吸合衔铁转变成机械动作。

网友D:
没有零线是不行的,那样不能形成回路,没有电流的

网友E:
哈哈,我认为你是电工。

网友F:
供电需要电压/电流的回路,需要两根线.24V一般是直流电源.分为正负两根线.你说的是不是二线制变送器.在供电的同时返回4-20MA信号.

网友G:
你说的是DCS供DC24V,同时有4-20mA信号传送,必须有回路才可能有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