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切机改装

楼主(2008-10-12):
前几天到朋友的工厂,聊起他的裁切机,现在的控制方法是一个带减速速机的普通马达带动一根4MM普通丝杆(马达无刹车装置),用一个计数器进行送料的AB相计数,用手工控制马达的前进后退,看到差不多到了,再手动扳一下丝杆前的的一个手轮。然后开始切一下。他跟我说能不能将就这些东西改一个自动切的,我说肯定不行。最后我还是问了一下他一下:“多少精度”。他说正负1MM。他说能行的话就搞一下,算帮个忙。我这两天没事想一想,兴许可以做到哈。不知哪位兄弟做过。用什么方法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A:
我們廠就有這種設備。自動裁切鋼板精度可以達到正負0.4mm﹐

网友B:
帮你处理,在哪儿,留个电话

楼主:
这台机只改电路机械部分不动大概能到多少精度。买一个带文本一体的PLC。

网友C:
据说此类系统的难点在于高速度下如何实现高精度,以达到精度和效率的统一。

网友D:
单调重复性的动作让电脑(老百姓都称那些统称为电脑)来做肯定是最省事的了

网友E:
楼主在哪里的,这种东西我们做过,硬件成本3000元左右就可搞定,包PLC和文本的.

楼主:
用单片机我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就是不知道用普通马达这样来定位精度能有多少。有个刹车可能会好一点。实在不行来个反接制动。现在行情不好。这种低成本,低精度的东西说实话在我遇到的需求还真不少。就是没见有人做过。最差的也是PLC+变频器的+文本的。成本也不低呀。

网友F:
我在温州,采用单片机控制,很便宜实惠的~~~控制精度可以达到

网友D:
单片机带文本或触摸屏,外观档次一点不比PLC低,可靠性、速度、精度绝对超过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