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电脑控制两台安川SGDH伺服控制系统

楼主(2008-10-12):
我朋友有一条从日本引进的纸板生产线,其中有两台一模一样的设备(分纸压线机),由电脑控制,电脑自动进行分配,决定在生产时使用哪一台设备,现在其中一台设备上的伺服驱动器坏了,买了一个新的,装上去后没有反应,请各位大虾帮小弟分析一下,可能的问题点在什么地方那个,我怀疑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一个参数有问题。以上,请帮忙

网友A:
这样,只能是把另一太设备上的所有参数作为参考了。而且,两太一样的设备,驱动器的阐述也不一定完全一样,这可能就是设备厂商控制用户配件选购的所使用的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手段。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主要是每台设备上有7刀和12条压线,在设置这些压线和刀的位置后,再进行扫描过程中会发生撞车的状况,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都采用绝对编码的方式

网友B:
 有兴趣的话可以共同交流一下,我的联系方式:LONGYUN7906@sina.com,我对瓦楞纸板分压机是非常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