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aher s300&s600伺服驱动器技术规格问题求助

楼主(2008-10-12):
电气特性:

1.闭环回路速度带宽最大为400Hz。

2.电机电流脉动频率16kHz。

3.开关频率8kHz。

4.长期速度调节0.01%。

5.位置回路刷新率250us(4kHz)。

6.速度回路刷新率62.5us(16kHz)。

7.通讯刷新率62.5us(16kHz)。

8.SVM电流回路回路刷新率62.5us(16kHz)。

上面的2、3、5、6、8之间的到底什么关系呢?

网友A:
这样的指标体系反映其伺服的PWM周期为8KHz(依据3),PWM计数模式为对称三角波(依据2、3、8),速度环刷新率等同于电流环刷新率(依据6和8),速度环刷新率是位置环刷新率的4倍(依据5和6)。

个人以为有借鉴意义的在于2和3,以及6和8,国内一般不这样做。

网友B:
开关频率16Khz - 电机电流脉动频率16kHz - 对这个关系有点迷糊~~

网友A:
楼主所列的“3.开关频率8KHz”,而“2.电机电流脉动频率16KHz”以及“8.SVM电流回路回路刷新率62.5us(16kHz)”就说明PWM计数模式为对称三角波,在1个PWM周期中,于计数器过零点和过周期点,分别刷新SVPWM数据1次,即1个PWM周期刷新SVPWM数据2次。

网友B:
明白了,谢谢波恩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