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密码忘记怎麽办

楼主(2008-10-12):
我的一台LOGO现在把密码忘记了,请高手指教怎麽办?

网友A:
清掉重写.

网友B:
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重来。

网友C:
先停止,然后进入,选择CLEAR PARAM清除程序,会提示你输入密码,你输入错误的密码4次,程序就会被清除了!

网友D:
CDUST@TOM.COM,他有 办法!

网友E:
也可以使用一个专用软件解 ,我有的。

网友F(2009-04-06):
哇。。楼上的。不会吧。。你真的有这样的软件吗?

网友C:
楼主是真的忘记密码还是想看别人的程序,如果是后者是不道德的,其实LOGO的程序非常简单,完全可以自己编写的!

网友G:
楼主是真的忘记密码还是想看别人的程序。

网友H(2012-04-27):
先停止,然后进入,选择CLEAR PARAM清除程序,会提示你输入密码,你输入错误的密码4次,程序就会被清除了!

诚挚感谢han工

网友H:
先停止,然后进入,选择CLEAR PARAM清除程序,会提示你输入密码,你输入错误的密码4次,程序就会被清除了!

诚挚感谢han工,洗去了,可以了

网友I(2012-06-10):
有解码的软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解码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