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

楼主(2008-10-12):
如何通过电机功率的大小选择接触器.

网友A:
根据电机的功率,计算电流的大小,按电流选择接触器

P=UIcosΦ

网友B:
同意楼上,另接触器上也标有控制的功率.

网友C:
可以根据你的负载情况选同级或大一级的接触器 。

网友D:
根据电机的工作电流,如果选用的是普通的国产接触器那么你按照电机额定电流的1.2-1.5倍选择接触器。如果你选用的是进口产品那么选择同电机电流一样大的接触器即可。

楼主:
明白!多谢各位.

网友E:
赞同4楼的观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于根据电机的工作电流,如果选用的是普通的国产接触器那么你按照电机额定电流的1.2-1.5倍选择接触器。如果你选用的是进口产品那么选择同电机电流一样大的接触器即可。

进口的按1.2-2选择,国产要1.5-3,另外还要考虑启动方式,启动频率,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G:
先要看电机的电流,再大一级别作为接触器的电流。

网友H(2008-12-11):
西门子接触器一级代理,特价销售,欢迎联系0592-5735876魏工

网友I:
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接触器一般按照电机额定电流的1.2-1.5倍选择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