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T31C屏不亮了,灯管是好的,请问高手问题在那里?

楼主(2008-10-12):
一台欧姆龙NT31C  五寸屏,上电后荧光灯不亮,其余都好.主要是荧光灯驱动电路有问题,有谁教我如何修理?谢谢QQ309499778

网友A:
灯管没问题的话,量一下高压部分的输入电压有没有,一般是5V的,输出端不能用万用表测,否则会烧毁万用表;

楼主:
不用万用表测?那用什么测?手上只有万用表。

网友A:
呵呵;量一下输入端就行了;

输出是几万V的,你的万用表能受的了吗?

网友A:
或有同型号的拆下来替换一下就知道哪个有问题了;

楼主:
问题找出来了,是旁边一个芯片坏了,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