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地线与余热管路为什么有火花

楼主(2008-10-12):
前天在车间检修市发现,当有金属物把地线与暖气管路相搭时有火花,我厂采用的是保护接零。余热管路都是金属管。

用万用表测量它们之间有接近20伏电压,难道是零线有虚接的地方吗?

请教各位师傅 现象的原因及解决的办法。

网友A:
保护零加重复接地.

保护接零分,TN-C.TN-C-S,TN-S.三种接法.不知你是哪种.先确定保护零线各接点是否牢靠.然后,给保护零加重复接地解决.

网友B:
不在等电位,要加重复接地

网友C:
楼主讲一下你的三相平衡度如何,线路长吗/

网友D:
我也同意楼上说的才用重复接地

网友E:
确定保护零线各接点是否牢靠.然后,给保护零加重复接地解决.

楼主:
多谢各位

线路较长,而且三相不平。

我也非常同意大家说的给零线加重复接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