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用低频启动受潮电机?

楼主(2008-10-12):
变频器能否用低频启动受潮电机?如1Hz

网友A:
好的变频器能启动,不过不利的因素比较大.没有那家变频器公司敢试.

网友B:
以前使用J300系列作为驱除电机内的潮气很成功!

网友C:
“变频器能否用低频启动受潮电机?如1Hz ”

1、表面看,低频时电压低,这个电压是平均电压;

2、但是变频器输出的是500V 的方波脉冲;

3、所以还是不要这样明知故犯!!!

楼主:
本来想用变频器驱除电机内的潮气以恢复绝缘,现在看来不可行。

但电机停用一段时间时,能否在电机停止运行后,马上用变频器通入一个合适的电流和频率,使电机不转而电机又可以微微发热,以保持绝缘?

网友D:
变频器维修QQ群:33425865,欢迎加入~

网友E:
用变频器驱潮,此项方法危险性太大,建议你采用电焊机低压给电机引线并联供电,发热法去潮间单可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用变频器驱除电机内的潮气以恢复绝缘,现在看来不可行。

但电机停用一段时间时,能否在电机停止运行后,马上用变频器通入一个合适的电流和频率,使电机不转而电机又可以微微发热,以保持绝缘?

你那的电机那么容易受潮吗?

楼主:
广州在3到5月份湿度非常大,有时湿度达95%,电机约半个月倒换一次,此时停用的 电机绝缘基本为零,以前是接交流焊机烘,但非常麻烦。

现在改了变频器后如果绝缘不好,用焊机烘潮更麻烦,电机线应该是必须要拆,烘好又要接。(工频时最起码不用拆电机线) 220kw电机接线端子拆接多几回,很容易搞坏。

网友B:
电机绕组受潮,使绝缘电阻值下降,甚至使用500V摇表测量时,指示都为零,这样的电机是不能投入运行的,必须经干燥处理。宁波舜龙电业公司热电厂3#机组为15MW抽凝机组,其循环冷却水系统采用 Y355M-6 200KW开启式电机3台,循环水泵房是半地下建筑,泵体安装在-2.5M的地基上,由于天气潮湿,加之开启式电机的定子绕组与外界空气直接接触,使电机很容易受潮。97年11~12月,由于3#机组长期停运,使得循环水泵电机的绝缘电阻接近于零,用表测得仅为6K欧姆,已远达不到开机要求,必须做干燥处理。
传统电机绕组干燥方法:烘箱干燥法,大功率灯泡或红外线等烘干法。根据该公司的实际情况,传统干燥法难以实施。而该公司循环水泵已装置了日立变频器,因此决定利用变频器向电机送入低频低压的电流,使电机低速运转,一方面电机定子电流使绕组发热,另一方面电机风扇运转将电机内部潮气赶出,以达到电机干燥的目的。
那么低频低压交流电是如何产生的呢?利用变频器最基本的V/F控制特性,参数F9设定03经计算如下:
根据实测电机绝缘阻值,起始频率为10HZ,此时电压为16V,电机已能可靠运转,转动5分钟后,升到15HZ,此时电压为36V,以后逐渐升高频率到35HZ,循环水泵止回阀顶开,这种工况下可多运行一段时间,约2小时后,停机测量电机绝缘阻值已升到2M欧姆,通过切换装置,对两台循环泵均做了干燥处理,取得了较好效果。
注意点:1、先按1~2V/K欧姆起使电压,再参照上表确定相应的频率。
2、电机升速要缓慢,发现绝缘阻值升高,要及时调高频率,直到合格为止。
分析:变频器干燥电机绕组属于动态干燥法,而传统干燥法属于静态干燥法,均是在电机静止的状态下,有的还要将电机结体抽芯,操作麻烦,而动态干燥法有以下优点:
1. 由于电机转动接近实际工况,电机受热均匀,不会使电机局部受热不匀损坏。
2. 由于电机转动,电机内部空气在流通,特别是开启式电机有利于潮气泄出。
3. 操作简单。不需增加任何设备,只需按常规操作即可。
4. 干燥速度快。静态干燥一般均需十几小时,甚至几十小时,而动态干燥法一般在2~3小时。

这是1997年在宁波舜龙电业有限公司做的资料

网友C:
防护式电机,可用不解体通电加热去潮的方法,全封闭式电机,要解体加热去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用变频器驱除电机内的潮气以恢复绝缘,现在看来不可行。

但电机停用一段时间时,能否在电机停止运行后,马上用变频器通入一个合适的电流和频率,使电机不转而电机又可以微微发热,以保持绝缘?

对于受潮的电机,可以用低压工频交流电,通电加热的方法:

1、把三相异步电机绕组串联;

2、可用单相自偶降压变压器提供可调的电压电流;

网友C:
3、适时检测电流,电流要小于额定电流,温升不能超过额定温升为宜,时间根据受潮情况在2小时到6小时之间,有人看守!

楼主:
交流焊机烘潮我们平时经常用,偶尔也用电子式直流电焊机,但就是嫌麻烦,何况现在电机接了变频器。如果能实现通过变频器烘烤电机那是最 方便,而10楼的工程实例非常有参考价值,但又顾虑“1、表面看,低频时电压低,这个电压是平均电压; 2、但是变频器输出的是500V 的方波脉冲;本人打算用示波器实测变频器输出频率为5Hz时,输出电压的方波脉冲峰值。

楼主:
此乃施耐德ATV68变频器编程手册中提及关于用变频器对电动机驱潮的相关说明。

网友G:
楼上说的很对,先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