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选器是怎么实现的,模拟电路什么样,有没有这样的芯片,其型号?

楼主(2008-10-12):
如题,我是学生,遇到这个问题不怎么好解决,请达人相助……

(低选器是怎么实现的,模拟电路什么样,有没有这样的芯片,其型号?)

网友A:
这个其实就是选通端,低电平有效,你要加强基础知识学习了.

楼主:
我搞定了,好久前学的,现在记得了,用一个比较器控制 继电器 就可以实现了……

还是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A:
哦,解决了就好.共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