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Q00CPU如何通过QJ71C24N读写FX2N的数据?

楼主(2008-10-12):
请教:

Q00CPU如何通过QJ71C24N读写FX2N的数据?FX2N配置有FX2N-485BD;希望高手能提供一个思路,比如是采用何种协议(数据侦),采用三菱专用的协议行不?大概有几个步骤?

网友A:
这样的配置还不如用cc-link。

网友B:
一般是同过MC协议的,在设置一下两个通道的5个开关量,智能模块数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