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线

楼主(2008-10-12):
我们公司一台冷水塔风机,因公司刚成立,冷水塔在完工后那些做工程的不知道哪个电工给把线接错了,1.5KW的8极电机本来是角接,电压是220V,如果电压是380V的话,就要改成星接,但是那个接线的没有改,只是把三相电源线直接接到了三个接线柱上,导致开机不到五分钟电机烧毁,气得没法,只能拆了去修

网友A:
那还不是安装人员的问题。我见过一个电工他是在北京一家做热处理设备公司的,他就连最简单和他们公司经常用的控制方法也不知道。还在我们面前冲内行,你说晕不?

网友B:
这个电工是不细心,但一般电机都没有220三相电压的."但是那个接线的没有改"说明接线端是三角形的连接的如果接220.在国内少见.

网友C:
真的少见过这样的接的电机

网友D:
220是那种电源?没见过

网友E:
在我国没有3相220的,在台湾就是3相220的

楼主:
可是这个电机是国产的啊

网友F:
这样的电机听说过,但未接触过!220的时侯是否要加电容?

网友G:
可能是单相220v的地方接个变频器输出3相220v。

网友G:
重复,删除。

网友H:
但是三相380V的电机,怎么样接单相220V啊

网友I:
这种电机多的是!当你的变频器输入电压改变是你就必须更改电机接线方法!

网友J:
没用过,涨见识了

网友K:
这样的电机听说过,但未接触过!

网友L:
这个有点怪!

一般4千瓦以下电机都是星接的,这台为何是角接?我国的都是三相380V,为何会有三相220V出现?

网友M:
这样的电机听说过,但未接触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在我国没有3相220的,在台湾就是3相220的

   我单位有3相220的电源。是通过隔离变压器输出的

           有还是有不多。

网友O:
见的多了,实践也用过,必须改接法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