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款温控仪表,能输出3个继电器触点,而且能设定3个不同的温度值

楼主(2008-10-12):
想找一款温控仪表,能输出3个继电器触点,而且能设定3个不同的温度值
比如说分别设定30度,60度,80度;到达30时,有一个继电器触点动作;到60时,又有另一组输出触点动作;80时,也有一组输出触点动作

请大家帮忙推荐啊

网友A:
我司的标准产品,电话联系我13802946607

网友B:
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温控器!

楼主:
1楼的朋友是啥公司啊

网友C:
3继电器不难,3模拟量输出就得选我们的PMA表.

楼主:
优先选用国产的,只要国产的能用,我何必让鬼子赚呢?控制方式简单的说就是,比如30度是一个触点闭合,一直到60时第二个触点闭合,在一直到80度时第三个触点闭合,80时3个触点都是闭合的。原来的系统分别用了3台机械式的温度开关,美国进口的杂牌东东,现在全坏了。3台开关测量的是同一个介质,工艺过程是50时启动喷淋冷却水泵,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到60度就启动冷却风机,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到80度系统就启动报警灯

网友D:
我公司有您所需的产品。价格和质量都不错!我的邮箱:lpwbxl@163.com

网友E:
好东西真是多啊,学习了。

网友F:
你找宇电的仪表把,质量可靠,价格还过的去!

楼主(2008-12-05):
谢谢大家!搞了几块宇电的,Ai208,我试验应该没问题!

网友G:
我这没这个  型号的

网友D:
楼主:您好!宇电的仪表不错!就是价格贵点!推荐你用虹润的质量很好价格也比宇电的便宜。

网友H:
海格的  可以控制四个继电器 很不错的  价格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