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到这个现象

楼主(2008-10-12):
今天接了一个插座,在配电箱里面有三个三相四线回路,是独立的,都有漏电带过载保护的,我把火线接在第一个回路的相线上,因为第一个回路的零线接线柱满了,就顺手接到了第二个回路的零线柱上,结果一开负载漏电保护就跳,谁能解释下

网友A:
“我把火线接在第一个回路的相线上,因为第一个回路的零线接线柱满了,就顺手接到了第二个回路的零线柱上,结果一开负载漏电保护就跳,”

1、漏电保护器出现端,不能与其它回路有跨接;

2、“你在第一个回路的相线上,就顺手接到了第二个回路的零线柱上”,这样第一个回路、第二个回路的漏电开关都跳而不能合闸!

网友B:
说简单点,就是流进的和流出的电流不一样,就会跳

网友C:
流出去的电流必须和流进来的电流相等。否则就要跳。它里面有个这样的检测。

网友D:
这个还要解释!!!.是电工都应该懂.漏电开关里面,有个零序互感器线圈.三相四线的四根线都从里面穿过.当这四根线的回路电流不为零时.线圈就感应出电流,经放大电路,驱动跳闸执行机构,漏开跳闸保护.你这里就是这样,电从甲漏开火线流经负载,后进入乙漏开的零线,这样甲和乙的零序互感线圈,感应的电流都不为零,所以跳闸.

网友E:
更本质点就是如果你知道零序互感器的原理的话,你就明白这个现象了。。。。

网友F:
那要问下你,是不是每个插座都配一个漏电保护器,还是共用一个,看你说的情况是每个插座都配一个漏电保护器,这样当然会跳了

网友G:
一开负载漏电保护就跳

网友H:
楼主仔细研究一下漏保的工作原理就明白这样接线为什么会跳闸。

网友I:
流出去的电流必须和流进来的电流相等。

网友J:
流出去的电流必须和流进来的电流相等。否则就要跳。

网友K:
你用的是0须漏电保护器   点流回路的不平衡是合不上闸的

网友:
同意2楼的简炼回答。。。。

网友L:
同意2楼。楼主是电工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同意2楼。楼主是电工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同意2楼。楼主是电工么?

?

就这个水平就不要出来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