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问一下

楼主(2008-10-12):
公司要做些温控箱,控制几条发热管,现在准备用两个触点负载为10A240VAC的继电器并联起来给一个2KW的发热管供电,可靠否

网友A:
两个继电器并联只能稍微好一点,终究不如一只继电器可靠,因为两只继电器的触点不可能同步。

网友B:
可以用一只继电器控制一只接触器带动负载

网友C:
可以用一只继电器控制一只接触器带动负载,不要用固体继电器,要是被击穿了你不会发现的,那样加热器一直都是在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