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线模切的讨论

楼主(2008-10-12):
现在市场经济不是很景气的时候大家都希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本人现有个问题想提出和大家讨论:

对于卷筒印刷的标签,印刷并连线模切的不是很多,国内大部分厂家还是采用的平压平模切方式,最高速度一般在15m/min,效率低,还有人工成本在不断的增加。本人现在正在设计一种能离线并圆压圆模切的机器,现在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就是怎么能保证模切出的产品符合使用要求,即保证图案模切套印精度在0.1mm内(模切速度在80m/min左右)。有一个问题得提前告诉大家,对于机组式印刷机可能会出现套印跑位的情况,还有重复长度会发生变化(张力在发生改变),模切时并不像印刷时可以根据两组印刷色组间色标的间距发生变化来自动纠正套色。模切完的费边被收卷了,现在的色标检测器不能检测刀线(只能检测颜色)

在此向大家介绍一下印刷机套色的相关一些知识:现在的印刷机都流行自动套准,主要是为了提高印刷质量,减少材料浪费,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等。一般自动套准时每色印刷都有一个色标(国外称马克线),在制版时每色印版上都有一个光标,并且色标的间距都是一定的(比如是5mm),在印刷时一般都以第一色的色标为基准,第二色印刷完后,色标检测传感器检测两个色标的间距(实际就是在某一速度V不变时,第一个色标经过检测头时会产生一个信号,第二色经过时产生另外一个信号,经过信号处理放大后输出给处理器,处理器根据检测是的速度V,两个色标信号的时间差T,计算出两个色标的间距是否=5mm,大于或小于均发出调整信号。)如果是普通的轴传动侧将计算出的脉冲信号输出给步进电机驱动差速齿轮箱,开始调整套准,直到达到系统给的的误差范围,套印调整结束。对于多色套准原理同上。套印精度最主要还是由机械本身决定的,在设计合理,加工精度比较高时再没有自动套准的情况下也能做到套印精度在0.05MM范围内。机器精度没有达到,就是再有自动套准也没办法,马达总是在惯性下运行的,纸张和薄膜也是具有拉升和收缩性性的,如果机器精度达不到用自动套准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A:
圆压圆的模切技术在Bobst的机器上有应用,国内的亚华和伯奈尔合作的工厂也曾经生产了圆亚圆模切机,采用磁性模切刀,非常昂贵,连线生产要求是非常高的,连线模切看切什么?烟标采用凹版,凹版到300m/min的话,模切根本没法切小尺寸材料,而对于间歇式的凸版标签印刷目前的确没有人采用连线的圆压圆模切,因为,间歇式本身就是为了节约材料,而圆压圆模切是适合在满版印刷和大批量印刷的,因此,圆压圆模切肯定是应该用在卷筒纸胶印或柔版的机器上的,而这种机器可以让模切跟随印刷单元的套色进行裁切、吸废,也根据模切刀的数实际上也是套色控制,因此,将其与印刷单元的套色连接在一起可实现套色控制。

楼主所说,采用差分齿轮箱应该是在卷筒纸窄幅柔版机器上进行连线模切,柔版的印刷精度控制较容易。

目前标签印刷的Nilpeter、Gallus、Gidue都在采用Rexroth和B&R的控制系统,只是在这些厂商内部划分了不同的机型采用了不同的系统,以最大发挥各个厂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