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电镀整流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10-12):
各位前辈有谁可以告诉我有关电镀设备的高频整流器的工作原理?

如果有电路图就更好!

谢谢!

网友A(2009-03-16):
        高频开关电镀电源主要由整流滤波电路,全桥(半桥)变换电路,电流采样电路,电压采样电路,调节电路,恒流、恒压选择电路,驱动电路,保护电路以及辅助电源电路等组成。

网友B(2018-11-02):
高频开关整流器的工作原理 :

1、设备环境,高频开关整流器的工作原理 开关电源是连接市电电网与通信设备之间的电源转换设备,基本电路包括两部分。一是主电路,二是控制电路,主电路高频开关整流器中的核心部分是高频功率变换电路,开关电源是利用高频脉冲信号控制电子开关开通时间长短来实现稳压的电源。

主电路的功能:完成交流电输入到直流输出的全过程,是高频开关整流器的主要部分 1)交流输入滤波:包括低通滤波器、浪涌抑制等电路,其作用是将电网存在的杂波过滤,同时也阻碍本机产生的杂音反馈到公共电网; 2)整流与滤波:将电网交流电源直接整流为较平滑的直流电; 3)逆变:将直流电变为高频交流电,这是高频开关的核心部分; 4)输出整流与滤波:由高频整流滤波及抗电磁干扰电路组成,提供稳定可靠的直流电源。 控制电路的功能:一方面从输出端取样,经与设定标准进行比较,然后去控制逆变器,改变其频率或脉宽,达到输出稳定,另一方面,根据测试电路提供的数据,经保护电路鉴别,提供控制电路对整机进行各种保护措施。

 2、设备环境整流模块

功能的设定。均充功能设定:通常均充周期1个月、均充持续时间10小时。整流模块输出限流值设定:如设为110,整流模块输出额定电流,表示当整流模块输出电流到达该值后,将不再增加电流(进入稳流状态),起到保护整流模块的作用。蓄电池组充电限流值设定:比如,设为额定容量/10(A),表示当对电池的充电电流到达该值后,电流将不再上升,起到保护蓄电池组的作用。市电中断均充参数设定:当发生交流输入中断后,由蓄电池组向负载供电,监控单元同时开始累计蓄电池放电容量,以决定交流复电后是否向蓄电池实行较高电压的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