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2300通讯连接

楼主(2008-10-12):
我公司的机床使用的是MP2300运动控制器,2300上有个扩展模块2181F,扩展模块上232口和PLC的通讯模块有连接,请问想更改2300里面的参数还能用232口通讯吗?

楼主:
mp2300是安川的运动控制器,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完全可以,不管你机台里的MP设为什么协议,你只要将INIT开关拨到ON (该接口只是暂时被改为工程模式,不会对原有的配置有任何影响,拨回去又变成以原有配置)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网友B(2008-11-16):
安川好像推广不怎么样,在网上想找下资料,应用的人都很少

网友C(2011-03-01):
218模块有一个网口和port口,我现在用port连接HMI,网口连接电脑,进行监控或者修改程序,很方便。

但是261就没有那么爽了,那个PROFIBUS口好像只能连接分布式I/O通讯。不能进行工程传送,就是不能跟电脑进行上传和下载通讯。

网友D(2011-04-01):
楼上的朋友,后来你怎么跟MP通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