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 转动惯量匹配/换算?

楼主(2008-10-12):
负载的转动惯量是J1=280kg.m^2 ,  转速n≥6r/min   定位精度±1°    伺服电机选P=1KW    转矩=3.3N.m   电机轴惯量J=2.6kg.m^2

如何选择减速机(行星)速比i 及惯量J2 做惯量匹配     公式是什么?

网友A:
1KW的电机惯量有这么大?

网友B:
似乎应该是kg·cm^2,数量级才合适。

网友C:
楼主:你举的数字缺乏可信.

 SGMGH09A  850W的伺服马达  惯量才 13.9kg.cm^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