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部分电机都不标注功率因数、效率和转动惯量?

楼主(2008-10-12):
为什么大部分电机都不标注功率因数、效率和转动惯量?

虽然功率因数与效率的乘积==功率÷1.732÷电压÷电流

但功率因数与效率分开就唯有估算。

电机出厂前应该要作空载试验和短路试验,试验的相关数据就应该可以求出功率因数和效率。

其实就算电机铭牌标不下,也应该在电机产品说明书上列明功率因数、效率、空载电流及转动惯量。

网友A:
这几个参数一般对终端用户是来说是用处不大的,设计时才用到,有设计手册和选型样本可参考的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对于最终用户来说,这样的参数作用不大。

网友C:
这些数据好象在产品样本上都有,不过空裁电流值其实很有用,应该在铭牌上标出,不知那些制订标准的人怎么想的?

网友D:
那能反映出电机的许多质量问题,电机厂是霸主老大,不愿给你。

网友E:
大的电机功率因数是标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参数一般对终端用户是来说是用处不大的,设计时才用到,有设计手册和选型样本可参考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对于最终用户来说,这样的参数作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