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驱动器报警?

楼主(2008-10-12):
安川SGDA-01驱动器一送电报警灯就亮,信号线和编码器线都没接为什么报警呢?

网友A:
能知道报的是什么警吗?

网友B:
因为你的报警灯接在了继电器的常闭点上了!

楼主:
 驱动器只有一个报警灯,没有段码显示。楼上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08-11-24):
有问题可联系我0576-82901825QQ932887098

网友D:
       专业维修三菱、松下、安川伺服驱动器,如有需要加我QQ:307717125

网友E:
编码器线都没接?

报警就对了。必须要连接编码器电缆线

网友F(2009-05-06):
请问 哪位高手知道 安川 伺服驱动器 报警 A.02  是咋回事   应该咋处理

网友G(2009-06-17):
哪位高手知道东元伺服驱动器一通上电源就报警AL-14是什么回事?应该咋处理?

网友H:
码器线都没接?

报警就对了。必须要连接编码器电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