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的次级是否要接地

楼主(2008-10-13):
一般的小型起重机都是用的36V控制电压,用隔离变压器变压,如果是用一类变压器变压器的外壳就要接地!如果用二类变压器外壳上没有接地端子则外壳不用接地!

变压器的次级端则不要接地!

见到过不少吊车36V次级端也接地的我认为不太安全!

不晓得说得对不对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反正我们没接,接了也怕出问题

网友B:
接地怎么不安全?如果次级带市电的话,不接地那就非常危险!

安全规范次级都要接地!

网友C:
可以不接地的

网友C:
可以不接地的,很多新设备也没接

网友D:
控制变压器的二次线圈一般是不用接地的。它起到的作用是电气隔离的作用(当然还有变压的作用)

网友E:
安规:
1、安全变压器金属外壳必须采用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
2、安全变压器低压侧绕组严禁接地或接零。

网友F:
同意楼上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变压器的二次线圈一般是不用接地的。它起到的作用是电气隔离的作用(当然还有变压的作用)

同意你的意见!我查过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安规:
1、安全变压器金属外壳必须采用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
2、安全变压器低压侧绕组严禁接地或接零。

网友H:
最好不要接地,免得和初级共地不安全。

网友I:
嗯,我也不接地,最多就把外壳接地了.

网友D:
变压器的外壳接地是安全保护,是一定要接地的。

网友J:
接吧,按规定要接,接地规范的话怎么会不安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接吧,按规定要接,接地规范的话怎么会不安全呢

你说的是供电变压器,而这个是隔离变压器,

与市电隔离后不会产生高的对地电压,而且小范围的不接地电网比接地电网要安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安规:
1、安全变压器金属外壳必须采用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
2、安全变压器低压侧绕组严禁接地或接零。

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L:
同意6楼的意见。我们这变压器次级都不接地。

网友M:
应该是初级接地就行,次级不接地。

网友N:
安规:
1、安全变压器金属外壳必须采用保护接地或保护接零。
2、安全变压器低压侧绕组严禁接地或接零。

这是用在隔离变压器上吧?

网友O:
控制变压器次极不能接地,因为我们要一个隔离的安全的电压,如果接地了就不是隔离的电压了.

网友P:
隔离变压器次级不用接地!!!!

网友Q:
我认为控制变压器的次级不要接地 。

网友R:
我们公司的都没有接地,但我修德国的起重机都是接地的;我想应该接地安全多点,可以防止带市电的触电事故发生,但起重机有故障时容易引起其它故障和烧坏元件,维修也比较麻烦。如果不是太残的起重机,我个人认为不接地的好。

网友S:
对:shengfeng1 关于

接地怎么不安全?如果次级带市电的话,不接地那就非常危险!

安全规范次级都要接地!

内容的回复:我非常同意楼上的意见,一定要接地

网友T:
黄卫平又在研究这个,

严格来说,应该接地的,

只是大家都不接,就觉得不接也对。

网友U:
应该接啊!安全第一.

楼主(2008-11-13):
只是大家讨论一下!各抒己见

网友V:
次级和初级共地不安全。
建议不要接.

网友T:
1、1:1的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常用于维修电源或抑制电网的干扰。

2、380V/36、24V车床型控制变压器,次级必须接地,以防止变压器原绕组和副绕组发生短路时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T:
有些人概念不清阿

网友W:
不能接地的!

建议隔离变压器的外壳接地

网友X(2008-12-28):
谁的说法更准确呢?我被弄糊涂了。GB3811-2008里面规定起重机上的控制变压器和照明变压器二次侧低压端是要接地的。

网友J:
当然GB3811里的对,这种工作接地可以防止绝缘失效对机械工作的影响,欧洲标准也是这么规定的

网友Y:
次级不接地,外壳要接地.........

网友Z:
主要起隔离作用就可以不接地,对外壳也不会短路。

网友AA:
次级不接地的是隔离变压器(可能也有叫安全变压器)。接地的是控制变压器。是为设备提供控制电压的。尤其是多个控制变压器时。次级接地也可以有个统一的参考点。

网友AB:
控制变压器的二次线圈一般是不用接地的。

网友AC:
怎么这么多种说法呀???

我同意杨小伟的说法,我们买的机床里面的控制变压器次级都是接地的。

有一次我问某地电工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他说次级接地会放炮!哈哈,无语。

网友AD:
我做的发到欧州的各种机械变压器次级都接地.但变压器要是隔离的,

网友AE:
隔离变压器二次不能接地。你看使用说明你就知道了。

网友AF(2009-02-03):
安全变压器低压侧绕组严禁接地或接零

网友AG:
不明白了,有点糊涂了,有没有明确 的答复啊

网友AH:
我来说一下

接地与否,要看二次线圈使用供电方式来说,如果是对于用电负荷不允许应为漏电或对地短路而断电,那就不用接地(比如医院或重要的负载和控制),这样做对于线路和负荷等电器耐压要求十分高,应为他们要承受至少2倍的耐压,才不会损坏电器元件,这样会增加成本。所以很多楼上朋友们说他们的变压器副圈不接地,那是应为都在用低电压,如果线路比较长或电压比较高(考虑线路对地是个电容,会引起触电事故)要求变压器中心点对地加装接地电阻或电抗(注意不是接地线或零线)

如果对于负荷要求没有以上要求,那么就使用接地,防止电器元件击穿损坏,而且当线路发生对地故障,也会也较好的保护。

网友AH:
大家可以查下低规中的IT系统就明白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T:

1、1:1的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常用于维修电源或抑制电网的干扰。

2、380V/36、24V车床型控制变压器,次级必须接地,以防止变压器原绕组和副绕组发生短路时发生触电事故

同意呵呵

网友AJ(2009-04-27):
引用 网友T:
1、1:1的隔离变压器,次级严禁接地,常用于维修电源或抑制电网的干扰。

2、380V/36、24V车床型控制变压器,次级必须接地,以防止变压器原绕组和副绕组发生短路时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AK:
个人感觉六楼的分析比较对

网友AL(2009-12-11):
欧美控制柜控制变压器都接地,方便维修,也安全。

网友AM:
二次侧还是接地的好,不然有可能会让二次侧的两根线对地都有电压,虽然你测二次侧的L 与N之间是220v,但可能两根线对地都是110v

网友AN:
24V控制变压器的2次侧不接地,2次侧的两根线L、N之间电压27V,但是L、N对地都有电压,10多v,感觉应该接地

网友AO(2010-01-28):
3811-2008上明确要求照明变压器应该是隔离变压器,且二次侧要接地,前面几楼提到安全变压器严禁接地,是不是安全变压器是指1:1的隔离变压器?以区别380V变36V,24V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AP(2010-07-19):
行车控制变压器36V侧严禁接地

网友AQ(2011-08-26):
    控制变压器二次侧接地的好处是,防止一二次侧漏电造成安全事故;控制变压器二次侧不接地的好处是,控制变压器兼具了隔离变压器的作用,也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这两种做法究竟哪一种更安全呢,真是不好说。如果这个控制变压器是按照隔离变压器的要求标准来选型制造的,我想也不错。这样会减少36V电压触电的机会,毕竟36V电一下也是很不舒服的。不知道设备生产厂家是不是这样考虑的。

网友AR:
起重机设计规范GB/T3811-2008第7.5.3.2控制电源,有明确规定。

控制变压器二次侧电压不应超过250V;变压器的二次侧公共端应可靠接地,变压器的公共极不应被任何开关、触点或熔断器隔离,同时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非公共极线路的超载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