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上的24C02

楼主(2008-10-13):
我有一台MM430(22KW)变频器现确定是24C02坏,不知道那位老师有,我可以购买.另外我想请教一下,用润飞1800为什么不能写24C02的程序?先谢了

网友A:
这个芯片是EEPROM(电擦除电写入存储器)很好买的,一般电子市场都有。
注意 MICROCHIP 和ATMEL 都有这个型号,但是他们的编程的时序不同,不要买错。
这是一个存储器芯片,通常没有程序。

网友B:
我也有MM43O系列的变频器!联系电话:0755-86168050  江先生

网友C:
我晕,这个里面有数据的,如果买个空白的上去,会报F0052,,,,我有MM430的24C02的数据,13056660695

楼主:
润飞能写,开始是我操作有点问题,感谢周公.您说的我以前还没注意到,长见识了.

网友A:
不客气,大家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另外,数据和程序是有区别的,程序是可以在某种计算机系统中执行并有相应动作或者操作的数据(通常叫指令),一般所说的‘数据’不能在计算机系统中运行(例如设置的状态参数或者工作过程的数据),所以有数据不能认为就是程序。

网友D:
24CXX系列的芯片,润飞可以读写.西尔特3000却不能写(可以读).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用XC24XX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