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网络版运行退出时异常

楼主(2008-10-13):
我用MCGS5.5做了一个工程,进入运行状态后,在退出运行状态时,会发生死机,只能使用Ctrl+Alt+Delete强行退出。以前在老机器上好象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换了一台新机器,就出现这种情况,但有时也能正常退出,概率比较小。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samples文件夹下的样例工程实验运行一下,看退出的时候会不会也发生死机情况?以排除是不是因为工程的问题造成的死机。

网友A:
如果确认是工程的问题的话就检查下工程,改正其不合理的地方。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工程上的问题。

网友B(2012-11-18):
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工程上的问题,例程也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