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网无功补偿浅析

楼主(2008-10-13):
据有关资料,目前全国有近20GVA的高耗能变压器在运行,一些城网高耗能配电变压器占配变总数的50%。许多城网无功补偿不足,调节手段落后,造成电压偏低,损耗增大。1995年全国线损率高达8.7%,通过多方面的努力,1997年全国线损率才达到8.2%,比2000年的降损目标7.8%还高出0.4个百分点。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线损率约高出2~3个百分点。据统计,电力网中65%以上的电能损耗是在10kV以下的配网中损耗的,因此配电系统的节能降损尤为重要。
  一般情况下,低压配网的用电负荷沿线分流,三相负荷不平衡严重,负荷率低、功率因数变化频繁,运行工况复杂,多年来一直存在无功补偿容量不足,无功补偿装置欠佳的情况。伴随近两年来城网改造工程的普遍开展,各供电部门把节能降损工作落到了实处。优化低压配网台区的无功补偿,成为保证低压配网安全、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楼主:
1 配电网无功补偿的现状
  1.1 无功补偿容量不足
  (1)供电方面 公用变压器在全国大中小城市中大量存在,而且伴随一户一表等城网改造的开展还会大量增加。多年来,由于资金匮乏及重视程度不够,公变台区无功补偿容量严重不足,造成无功缺口大,有功损耗增加,公变的利用率不高。
  (2)用户方面 由于公变台区所带低压用户很多,造成各供电企业管理不便。低压用户感性负荷很大,由于公变下低压用户不按功率因数调整,造成:①即使部分用户为提高电压质量等原因加装了无功补偿装置,但因管理不善而造成无功补偿不合理,效果不明显;②高峰时,无功从电网受进过多,低谷时,往往形成向系统倒送无功。
  1.2 无功补偿装置落后
  (1)无功分量采样方式不当
  采集任选一相的无功信号并以此作为无功补偿投切容量的依据,这种采样方式只适用于以三相动力为主的配电台区,其明显缺点是对采样相的补偿容量尚可,而对其余两相则可能会出现过补或欠补。
  (2)投切装置选用机械式交流接触器不妥。其主要缺点是接点间易拉弧粘连,寿命短,响应速度慢,投切过程中会对系统产生冲击电压和冲击电流。
  (3)投切容量
  通常选用自愈式“△”接法低压并联电容器,同容量按步投切,其主要缺点是无功补偿精度不高。
  (4)投切门限以功率因数设定值为准不妥。
  当滞后的无功分量大于所用电容器组容量的一组电容时,则投入一组电容器;当超前的无功分量大于所用电容器一组容量的1/3时则切除一组电容器。这种投切的缺点是,由于电容器容量级差大而投切概率低。
  2 低压配网的无功补偿优化
  2.1 公变、较大低压用户装设足够的无功补偿装置可就地平衡无功功率,限制无功在电网中传输。
  2.2 采用优化的无功补偿装置
  (1)无功采样
  采集三相电压、电流信号,以无功电流为控制量,依用户所设定的功率因数为参考限量,经控制单元处理,确定A、B、C各相的无功待补量,并发出相应的投切信号。

楼主:
(2)投切容量
  采用阶梯容量的电容器组,如:3kvar、4kvar、9kvar、12kvar、15kvar等,同时用不同电容器组接线(即△—Y变换)方法来改变电容器组容量,以上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公变处或用户处任意组合,具有适应性强的特点。
  (3)投切开关
  采用固态继电器,实现无触点投切,响应速度只有20ms,零电压投,零电流切,对系统无冲击。
  (4)记忆、优化、组合投切
  要求电容器组三相共补和三相分补相结合,首先在A、B、C三相的无功待补量中,提取最小电容补偿量为共补容量,然后依据取平补齐的原则分相提取,组合后依次投切,这样既避免了采集一相信号出现过补和欠补的现象,又节省了电容器,其经济性显而易见。

原文:http://paper.cn50hz.com/html/lw/08-10/10/6313.html

网友A:
采用动态电容补偿就可解决楼主所说的弊端。

楼主:
谢谢啊!那我按你说得试试!

网友A:
不过楼主要注意,动态电容补偿设备的初投资很高的。

楼主:
好帖子大家都帮忙顶一下,这样好东西大家就都可以看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