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过流故障,

楼主(2008-10-13):
安川变频器报os过流故障,编码器等线路都正常,还得查哪些地方,何种原因?

网友A:
你 的变频器过电流和编码器有关系吗?要查的地方多了,你最好还是先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B:
要搞清楚报过流时负载运行情况!就是说经常在什么情况下报过流?

网友C:
要不你改成开环控制试段时间,开环后不报过流,那就是编码器的问题

线路正常不代表信号正确,编码器这种东西,信号都比较弱,很容易受干扰而破坏波形。

尤其是电机功率比较大,编码器电缆与变频器输出等动力电缆距离很近时,更容易受干扰。

如果变频器选型合适,设置也没问题,负载绝缘良好,通常不会过流的。

楼主:
大哥怎么改开环控制?把控制方式改为无PG的以后 ,还要改哪些?要不要自学习 ?

网友D:
开环就是不要给变频器反馈,电机是否堵转了?变频器选型是否有问题?

都要考虑下

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E:
对:6SE70 关于

要不你改成开环控制试段时间,开环后不报过流,那就是编码器的问题

线路正常不代表信号正确,编码器这种东西,信号都比较弱,很容易受干扰而破坏波形。

尤其是电机功率比较大,编码器电缆与变频器输出等动力电缆距离很近时,更容易受干扰。

如果变频器选型合适,设置也没问题,负载绝缘良好,通常不会过流的。

内容的回复:

有道理!

楼主:
谢谢,很有帮助,太感谢了

网友F:
有点帮助,工解答中学到了不少。

网友G:
?主要是电机线,是否破了。短路了?电机带的负载是否真的堵转了!用钳形表测下真是的电流。

然后把编码器摘下,单独做普通变频器用。看看电流。

如果外电路没问题,按这样步骤处理

1、测整流电路是否有短路?用指针式万用表调到电阻乘10档。找到变频器内的P端,和N端。

红表笔接P黑表笔分别接到R、S、T。应该有几十欧姆的电阻,而且都是相同的。

如果测得的没有问题,检测逆变电路

2、逆变电路的检测:将红表笔接P端,黑表笔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姆的电阻。且相同。

3、这些都正常,那么就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另外如果电路缺相也会报电流过载。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主要是电机线,是否破了。短路了?电机带的负载是否真的堵转了!用钳形表测下真是的电流。

然后把编码器摘下,单独做普通变频器用。看看电流。

如果外电路没问题,按这样步骤处理

1、测整流电路是否有短路?用指针式万用表调到电阻乘10档。找到变频器内的P端,和N端。

红表笔接P黑表笔分别接到R、S、T。应该有几十欧姆的电阻,而且都是相同的。

如果测得的没有问题,检测逆变电路

2、逆变电路的检测:将红表笔接P端,黑表笔分别接U、V、W上,应该有几十欧姆的电阻。且相同。

3、这些都正常,那么就是由于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另外如果电路缺相也会报电流过载。

?

我上次出碰到了类似情况,老是跳过流,怎么都检查不出来,后来用表量了一下接触器相并的两个点是通的,拆下来一看触点短路,换了一个就好了